[求助] SV IEEE又双叒叕来了

楼主(2021-08-04):
1和2是啥意思呢?3的意思是方法不能定义成static的么?不应该啊。

网友A:
1 类对象命名空间,对象自我包含,不受外面同名影响。
2 方法只能是存取当前对象本身的属性。
3 func static  不允许

楼主:
划红线的这个又咋理解呢  我知道automatic task内部的所有变量默认是automatic的,也就是第二次不受第一次结果的影响,但是如果是同时调用,也是互不影响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类对象命名空间,对象自我包含,不受外面同名影响。
2 方法只能是存取当前对象本身的属性。
3 func stati ...

2理解了,1还是不懂,啥是自我包含呢?3的话,我看到很多static function的定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