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时钟波形抖动的原因

楼主(2021-08-04):
咨询一下,正常时钟的输出波形应该如右图所示;

但是在测试中发现一片芯片的时钟波形如左图所示,有一定的重影,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重影是你示波器没设置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影是你示波器没设置好吧

不会吧,同样的探头设置,一个有重影,一个没有重影;

不过这个是新版与老版的芯片;

网友B:
感觉是触发的不稳定,试试将trig电平设置到中间点呢?从图上看可以设置到1.9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触发的不稳定,试试将trig电平设置到中间点呢?从图上看可以设置到1.9V。 ...

你好,触发点是设置的波形中间,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C:
这是DSO 模拟DPO的余辉的显示效果。
原因是输出频率在周期变化,如果是整数PLL,可能是LPF电容存在漏电,在Tref内,VC在变化,然后又被环路校正。
而且平均频率和正常相比也是偏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DSO 模拟DPO的余辉的显示效果。
原因是输出频率在周期变化,如果是整数PLL,可能是LPF电容存在漏电,在 ...

你好,这是个RC振荡器,如下图所示,不好意思没有标注哈;
输出频率在周期变化会是啥导致的;

从图像上看感觉频率并没有改变,但是有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