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输出过冲电压太大

楼主(2021-08-04):
有大佬帮忙看下吗,这个LDO输出过冲随ESR阻值影响,ESR又不能太大,怎么减少它的过冲电压啊(增益什么的环路都达到了要求)

网友A:
你这有输出电容吗?上电过冲?使能开启过冲?负载调整过冲?

网友:
你分析一下不同esr下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有输出电容吗?上电过冲?使能开启过冲?负载调整过冲?

上电时间过快,导致的。其次加大了电流可以避免过冲问题

网友B:
相位裕度是符合过冲要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位裕度是符合过冲要求么?

符合

网友(2023-05-24):
解决负载切换的电压脉冲方法,除了和相位裕度有关还和啥有关,从哪入手,大佬们回复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