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hdlib库里的verloga模型,怎么提Hspice网表?

楼主(2021-08-04):
大家好,我目前用到ahdlib中的一些元件,比如理想的8bit dac,加在电路中后无法提出Hspice网表,请问改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A:
cds.lib文件中要添加这条:
SOFTINCLUDE /xxx/share/cdssetup/cds.lib

xxx是你软件的路径。
提网表的时候会自动include库里面的东西,但是我用的是spectre,spice应该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s.lib文件中要添加这条:
SOFTINCLUDE /xxx/share/cdssetup/cds.lib

好的,我试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s.lib文件中要添加这条:
SOFTINCLUDE /xxx/share/cdssetup/cds.lib

你好!在cds.lib添加了,目前还是提不出来,如下图:
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在cds.lib添加了,目前还是提不出来,如下图:

不知是何原因。。。

那应该是这个库不支持Hspice仿真,你去analogLib的库下面看很多器件比如vdc/vpulse等他们都会同时包含很多view,其中就有spectre和hspiceD这两个,而ahdlLib这个库中则只有symbol和veriloga这两个。

至于更具体的原因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另外帮你找了部分可能的原因:
用HSPICE跑verilogA代码 - 第2页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怎么把veriloga载入HspiceD中仿真 - Analog/RF IC 资料共享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这个库不支持Hspice仿真,你去analogLib的库下面看很多器件比如vdc/vpulse等他们都会同时包含很多 ...

感谢!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2023-07-15):
要在ADE  界面environment 里面加上verilo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