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er层显示切换问题

楼主(2021-08-04):
假设M1,M2,M3为一组layer A1。需要实现按同一个快捷键使得A1在显示/关闭显示间切换,怎么写脚本实现这个切换的功能?
我现在只能做到按一下快捷键显示A1,再按一下关闭A1不知道怎么弄,老哥们帮帮忙。

网友A:
脚本没有放上来,叫别人怎么回复

网友:
eetop上找一下  有这个脚本  看看别人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本没有放上来,叫别人怎么回复

脚本是这样子

网友A:
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醉了。

收到,感谢!

网友:
mark~目前还没用上呢

网友:
感谢,留下了,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你把ciw窗口option里面的log filter选项都打开,你的操作用到的函数都能看到,把他写到一个procedure里面设个快捷键就行了

网友:
这个脚本在使用的时候必须要点一下lsw才有用 你们也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