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18工艺下IO PAD对输入时钟频率大小的要求

楼主(2021-08-04):
请问一下一般模拟IO PAD(PANALOG)以及数字 IO PAD(PIC)允许接收的最大时钟频率是多少

楼主:
本人是博士生在读,由于种种原因,已经确定在Global Foundries(GF)流片(不能换厂了),输入时钟要求300MHz。
然而不久前听在SMIC流片的人说,超过100MHz的时钟要么通过有别于普通IO PAD的高速IO PAD送入芯片,要么通过LVDS送入芯片。目前我们使用的是ARM的IO库,其并没有普通IO和高速IO的分划,且datasheet里边并没有给IO的输入频率限制。
问了MPW的代理,他们不帮我们查IO PAD的输入频率限制,且说GF自己没有LVDS的IP,让我们去联系第三方vendor找LVDS IP。
比较紧急,求助一下论坛上的各位大佬指些路子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 fab给的IO库中时序lib信息,看一下要用的IO
I --> PAD ; PAD --> C的延时大小,
如果最小的延时都>3ns, 那你300M(T=3.333ns)就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 fab给的IO库中时序lib信息,看一下要用的IO
I --> PAD ; PAD --> C的延时大小,
如果最小的 ...

感谢回复!不过还是有几个疑问想请教,首先是延时大小和带宽是挂钩的吗?我理解的是看上升时间Tr和下降时间Tf来判断带宽;另外我按您说的又查了datasheet,PANALOG完全没有给出任何延时信息,用于数字输入的PIC PAD的intrinsic delay在最ss角下是1.2ns

楼主:
lib里关于PANALOG的就这些...

网友B:
普通的数字IO是送不了那么高的时钟的。一般最高就100M,300M用LVDS应该可行。还有就是你们得换一家代理。一般代理手上都有这些I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数字IO是送不了那么高的时钟的。一般最高就100M,300M用LVDS应该可行。还有就是你们得换一家代理。一 ...

感谢回复!现在代理说GF厂没有自己的IP,让我们找第三方比如ARM买IP.....
另外请问您说的100M限制是一个普遍经验估计吗?还是有实践或工艺文档证明过的?我刚查了io的lib,查到PIC的最大输入摆率是8V/ns,理论上算一下感觉好像还行?(上升时间按3.3/8=0.41ns算,最大带宽估计为0.35/0.41=848M),另外想请问一下用PANALOG,就是模拟信号的输入口直接送入0-1.8V的300M时钟可行吗?那个lib里PANALOG没明确给摆率,不过整个lib的最大摆率default值是8V/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 fab给的IO库中时序lib信息,看一下要用的IO
I --> PAD ; PAD --> C的延时大小,
如果最小的 ...

哦我大概懂您意思了,就相当于考虑IO PAD中最基本单元的delay,类似于DFF的setup hold time,输入不保持那么长时间输出不能有效翻转。那这么看来1.2ns还是有点危啊,接近半个周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现在代理说GF厂没有自己的IP,让我们找第三方比如ARM买IP.....
另外请问您说的100M限制是一个 ...

1,GF没有的话,可以让代理找一下手上有没有厂家对应工艺的IP,你也可以问问其他家代理有没有这个工艺下面的LVDS,到时候在厂家那边去merge也是可行的。
2,根据我个人经验,普通数字IO上限频率100M上下。有些工艺会有差别,但是.18我没见过300M的。
3,ARM我不清楚是否有这种IO的IP
4,IO上的slew rate和delay,和能输入的数字信号的频率并不是绝对相关的。不能按照那个反推的。
5,模拟io不能直接接到数字上的,而且也跑不了那么高的速率

这些都是个人经验,有可能不全面。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我大概懂您意思了,就相当于考虑IO PAD中最基本单元的delay,类似于DFF的setup hold time,输入不保持 ...

如果IO的input-->output 的delay time是4ns,
你传输的数据最快500M(2ns),
那么当你第一个数据还没有通过IO的时候,第二个数据就来了,会丢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IO的input-->output 的delay time是4ns,
你传输的数据最快500M(2ns),
那么当你第一个数据还没有通 ...

哦哦,抱歉忘了说了,我的设计里不牵涉300M时钟从片外到片内的INPUT timing path,其第一条timing path是内部的REG TO REG path;也没有OUTPUT path,感谢您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1,GF没有的话,可以让代理找一下手上有没有厂家对应工艺的IP,你也可以问问其他家代理有没有这个工艺下面 ...

非常感谢!!我这边时间感觉来不及了,很伤没在smic流片,现在联系arm的IO跑流程应该也来不及了,,这次实在是赶得很寸,跟另一个项目一起赶同一个MPW,估计最后还是采用将外部clk通过PANALOG后再在内部加clkbuf再送入片内数字模块这种方法。。心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GF没有的话,可以让代理找一下手上有没有厂家对应工艺的IP,你也可以问问其他家代理有没有这个工艺下面 ...

我300M时钟的使用场景就是仅在内部使用,唯一要求就是进芯片后保持高质量(低jitter),完全没有输入输出的timing path。按您的经验高速时钟如果用普通IO进芯片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这设计也只需要用到上升沿,占空比变了没事,下降沿也不重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300M时钟的使用场景就是仅在内部使用,唯一要求就是进芯片后保持高质量(低jitter),完全没有输入输出的 ...

基本不可能. 300M时钟从板级传递到IO口就很难看了, 都不是你的芯片能不能接收的问题, 而是产生和输出都不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不可能. 300M时钟从板级传递到IO口就很难看了, 都不是你的芯片能不能接收的问题, 而是产生和输出都不 ...

板上用Si公司的时钟芯片直接产生CMOS电平标准的低jitter clock,然后时钟芯片紧贴ASIC放置可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上用Si公司的时钟芯片直接产生CMOS电平标准的低jitter clock,然后时钟芯片紧贴ASIC放置可行吗?
...

非专业的建议哦, 300M的板级信号传输本身就需要比较高的板级设计技术. 接收端用普通IO PAD绝对没有可能接收并检出的, 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专业的建议哦, 300M的板级信号传输本身就需要比较高的板级设计技术. 接收端用普通IO PAD绝对没有可能接 ...

感谢赐教!我们这边传统是擅长板级设计的,近几年来才开始进行芯片设计,芯片设计方面的经验不足,能否请您详细讲解一下普通IO接收高速时钟时存在的问题?之前我们设计过两版模拟芯片,用PANALOG接收前沿带宽在100-300MHz的幅度在500mV以内的模拟前端信号,测试结果证明应该还好,我自己的拙见:现在相当于输入信号摆率变大,同时事例率也大大增加。如果走线距离相当短(远远<L/12),信号应该不存在反射问题,如果受限于带宽,使得进入芯片的时钟信号上升时间/下降时间变大,是否可能通过片内CLKBUF恢复?如果是其它问题,导致这种高事例率高摆率的信号完全无法进入芯片,直接被IO阻断,那确实是毫无办法。我们这方面经验确实不足,万望不吝倾囊讲解,不胜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赐教!我们这边传统是擅长板级设计的,近几年来才开始进行芯片设计,芯片设计方面的经验不足,能否请 ...

那你们还是挺专业的, 反倒我没多少相关经验了, 因为这部分不是数字设计关心的. 个人一点理解, 这个带宽的信号, 作为模拟信号检出和做为时钟检出, 要求可能是不一样的, 时钟检出应该是要100%可靠,不能丢脉冲. 既然你们有模拟设计能力, 应该可以将时钟信号放大后再做检出, 点18工艺的数字输入buffer或smt肯定不足以检出500mV摆幅的这么高频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们还是挺专业的, 反倒我没多少相关经验了, 因为这部分不是数字设计关心的. 个人一点理解, 这个带宽的 ...

哦哦,我们是准备在片外弄成强驱动,直接在片外产生高驱动能力的CMOS电平时钟,0-1.8V/3.3V(之前费老大劲查到SI公司有一款芯片可以),现在这形势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网友D:
每个工艺的IO cell library都会给出IO支持的最大额定频率(maximum rating frequency),一般需要降额。下面这个是HHGrace .18 IO cell Library介绍:

This library includes analog I/O cells and digital I/O cells. The digital I/O cells can take 5V tolerance and work with configurable and variable driving strength between 2mA - 24mA. Its maximum rating frequency is 200MHz, but the actual frequency depends on loading, system timing requirement and selected IO driver strength.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个工艺的IO cell library都会给出IO支持的最大额定频率(maximum rating frequency),一般需要降额。下 ...

感谢回复!我也从一些别的渠道听说IO库会给出额定频率,但是很坑爹的是我在我们用的这个arm的IO库翻遍了doc、release等等,完全没找到相关内容,跟频率相关的仅有POSC这种PAD,请问您是在您库里的哪个地方找到的library说明?另外请问您提到的“Its maximum rating frequency is 200MHz”中的“Its”是指专digital IO吗?还是指所有library中的IO,包括PANALOG?我一直都有个疑问,就是.18的工艺下,IC能接收的最大模拟信号频率是多少。还有就是您提到的“variable driving strength between 2mA - 24mA”,我这边能通过library里的databook看到数字的输出pad驱动电流也是2-24mA的,但诸如PIC这样的数字输入PAD和PANALOG就没有驱动电流描述(PANALOG没有驱动电流感觉应该是合理的),能否帮忙查看一下您用的库里关于驱动电流的描述对象是否也是如此。麻烦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也从一些别的渠道听说IO库会给出额定频率,但是很坑爹的是我在我们用的这个arm的IO库翻遍了d ...

跟频率相关的仅有POSC这种PAD,请问您是在您库里的哪个地方找到的library说明?--每个工艺都应该有对应的I/O Cell Library Databook(IO spec), 描述数字和模拟IO的特性。

另外请问您提到的“Its maximum rating frequency is 200MHz”中的“Its”是指专digital IO吗?还是指所有library中的IO,包括PANALOG?
--我这个项目描述的是指数字IO。但是需要注意,IO输出和输入最大频率不太一样。输出最大频率,和IO output driving strength,load,后级的timing要求有关系。

我一直都有个疑问,就是.18的工艺下,IC能接收的最大模拟信号频率是多少。
--听你前面的描述,你应该是有一个300MHz的时钟输入,这个300MHz时钟进入CHIP之后,是接到CHIP内部PLL的REF输入?
一般时钟都是接到芯片的osc pad,osc pad大多同时兼容XTAL和有源时钟输入,前者一般典型的皮尔斯震荡器结构,后者典型的有AC coupled tcxo输入,进入osc pad之后,经过输入buffer,识别成时钟,给到PLL当作REF clock。正常的设计流程,是需要IO工程师做各种幅度的输入swing/corner的仿真,结合PLL的REF clock要求(主要是duty cycle),才能确定是否满足。
我不是做IO的,但是从之前接触的项目来说,0.18um工艺,直接输入300MHz时钟,IO上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可以考虑前面其他人的建议,用LVDS差分输入,300MHz对LVDS来说,也不是问题。带来的问题,就是需要集成LVDS ip,从IO恢复时钟送到CHIP内部。

还有就是您提到的“variable driving strength between 2mA - 24mA”,我这边能通过library里的databook看到数字的输出pad驱动电流也是2-24mA的,但诸如PIC这样的数字输入PAD和PANALOG就没有驱动电流描述(PANALOG没有驱动电流感觉应该是合理的)
--是的,driving strength是输出IO的特性,一般指给定IO电压/各种corner下,典型负载情况下的驱动能力。输入IO没有这个指标,输入IO一般会对CMOS/schmitt特性进行要求,例如VIH/VIL/Switch threshold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频率相关的仅有POSC这种PAD,请问您是在您库里的哪个地方找到的library说明?--每个工艺都应该有对应的I ...

感谢!现在已经在考虑降一些频率了...

网友E(2021-09-04):
楼主,能咨询一下用的哪家的代理的ARM 的IP吗,最近也在做相关的的课题,想咨询咨询价格和性能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咨询一下用的哪家的代理的ARM 的IP吗,最近也在做相关的的课题,想咨询咨询价格和性能方面的问题。 ...

我也不清楚。。这是以前师兄联系的,非常坑爹。后面准备不在GF做了

网友F(2021-11-05):
引用 楼主:
本人是博士生在读,由于种种原因,已经确定在Global Foundries(GF)流片(不能换厂了),输入时钟要求300MHz ...

同是学生党,想请问下您MPW的渠道,因为我这边也想做一个MPW。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是学生党,想请问下您MPW的渠道,因为我这边也想做一个MPW。

我们这边是通过学习和老师联系的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