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r工具和signoff 工具之间的timing correlation

楼主(2021-08-04):
pr工具和signoff 工具之间的timing correlation了。首先二者要用相同的timing分析模型和timing check window,这样能保持二者计算方式的一致性。再者就是,抽取RC 文件比rc factor,让rc值尽可能一致。derate值保持一致,uncertainty依然是传统的方式,适当过约。

两个问题:
第一,timing分析模型和timing check window指的是?
第二,怎么保证inn和PT的rc尽量一致?

网友A(2023-12-29):
请问LZ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吗?也有一样的疑问,求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LZ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吗?也有一样的疑问,求解答

Cadence有个小工具TimeEx,可以做Innovus和Tempus的correlation。需要通过Cadence AE获得,需要额外的license。

也许大致看一下文档就够了,自己写一套script。
如果只是RC correlation, Innovus UG里有Ostrich的介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adence有个小工具TimeEx,可以做Innovus和Tempus的correlation。需要通过Cadence AE获得,需要额外的lic ...

好的,谢谢Jake兄,关于rc factor correlation想请教下,一般postRoute后需要重新generateRCFactor更新么,还是从头到尾跑一样,viewdefinition文件里不改也行?之前我们都是设的默认值1和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Jake兄,关于rc factor correlation想请教下,一般postRoute后需要重新generateRCFactor更新么 ...

原始viewDefinition.tcl不动,仍然为1。
后续阶段,如postRoute阶段,可以用update_rc_corner改系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始viewDefinition.tcl不动,仍然为1。
后续阶段,如postRoute阶段,可以用update_rc_corner改系数。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想问一下,postRoute阶段改rc factor是flow中必须的,还是为了signoff工具和PR工具更好的一致性去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想问一下,postRoute阶段改rc factor是flow中必须的,还是为了signoff工具和PR工具 ...

不是必须的。

以前EDI/Innovus只能用自带的RC extraction engine, 确实跟signoff RC extraction engine有点差别。现在Innovus在最后阶段可以直接call Quantus QRC,RC基本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必须的。

好的,感谢Jake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