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仿真,为啥nmos管断路,对另一边电压有影响呢

楼主(2021-08-04):
M10和M11的栅极低电平,明明是断路,为啥950mv会对左右都有影响呢?左边是13.06mv,右边是559.8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Nmos的衬底都接地,右边设一个初始0V,试试看。你这是啥电路,能上个全图吗? ...

我之前都是pmos、nmos衬底和源极都接一块了,不过确实以前pmos的源极都是接高电平,nmos管源极接低电平,现在改了后:m10左边变成uv级的了,但m11右边是280mv。
现在有两个问题和理论上不一样:(vpulse相当于clk,是有200mv经过1s后变成3v,)
1.在刚开始时,m10左边变成uv级的了,但m11右边是280mv,理论上应该也是0啊;
2.图中间那个C0,理论上开始时下级板为0V,上极板为3v,1s后,下级板变为950mv,此时上极板不应该变为3v+950mv么?可是上极板的仿真结果是由3v变成了2.7v。

网友B:
M10左边还接了啥?M11右边是电容上储存的电荷,毕竟是1mF的电容;P;P;P

网友A:
你把Nmos的衬底都接地,右边设一个初始0V,试试看。你这是啥电路,能上个全图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把Nmos的衬底都接地,右边设一个初始0V,试试看。你这是啥电路,能上个全图吗? ...

很可能是个boostrap开关

楼主:
确实是boostra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可能是个boostrap开关

确实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0左边还接了啥?M11右边是电容上储存的电荷,毕竟是1mF的电容

这是dc仿真的,理论上应该是M10和M11都是断路的,此时两边都是0。但仿真图上两边都有电压值。右边居然500多m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Nmos的衬底都接地,右边设一个初始0V,试试看。你这是啥电路,能上个全图吗? ...

我之前都是pmos、nmos衬底和源极都接一块了,不过确实以前pmos的源极都是接高电平,nmos管源极接低电平,现在换了,但还是不对。1.m11在刚开始右边不应该是0么。
2.理论上:中间那个C0,开始时,上极板是3V,下级板是0V,1s后vpulse由200mv转换成3V,此时C0下级板变为950mv,上极板不应该是950mv+3v么?为啥仿真结果是C0的上极板由3V变为2.7V。。。

网友:
DC的结果代表的是经过无限长时间后的稳定状态。任何物理结构都有有限的阻抗,关断mos并不意味着没有电流,只是很小,在这种情况下要考虑反向pn结存在的物理模型。
以电容那里的电位为例,大概是m11从理想电源0.95V 经过np结和体电阻的分压。
另一个电容端也存在同样类似的冲放电回路,经过无限长时间,即便是你的初始很高,无论内部哪个节点都会拉回电源电压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