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噪声整形SAR ADC频谱图

楼主(2021-08-04):
_7CM[VLBDAWP`D8JEQ[)[ML.png 各位大佬,麻烦问一下,这个噪声整形的频谱图谐波分量很高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你这个是仿真还是测试结果?电容mismatch,采样的谐波,输入太大了都可能造成。不过你这个最大的tone好像是个二次谐波,你看看是不是差分两边哪里没有balance好?

楼主:
前辈,您好!我这个谐波是2fin-10Hz,还不是一个二次谐波,我把采样开关换成了理想开关,输入信号摆幅不变,输入信号频率给到2000Hz,出来的数字码经过DAC转换的图形如下:
感觉这个图形是错的,不知道是不是以为输入摆幅太大的原因,前辈,对于噪声整形SAR ADC,数字码是不是不能超过2^N-1?
那个谐波,我感觉不是差分没有平衡好,因为SAR 的功能都是正确的,ENOB和理想值也都一样

网友A:
谐波在2fin - 10的位置, 你是否丢了dc的bin?如果丢了dc的bin,那么谐波位置会偏。另外你的ad输出的波形上面的过冲有可能是数值误差,你取稳定以后的值做da再看看频谱。怀疑输入饱和的话,可以降低一点输入信号的幅度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谐波在2fin - 10的位置, 你是否丢了dc的bin?如果丢了dc的bin,那么谐波位置会偏。另外你的ad输出的波形上 ...

前辈,再请教您一个问题,我输入信号频率给稍微大一些,ADC的输出经过理想DAC出来的波形是好的,频率在降低,输出的波形就感觉不合适了
不知道这是因为啥

网友(2022-01-18):
你好,这个波形是直接采用和DS ADC 做FFT的方式做的吗

网友(2023-02-24):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B:
前辈您好,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
单端容易出这种问题,你可以分析你单端的bootstrap,信号太大时,特别是接近90%fs时,已经 2nd 3nd harmonics都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辈您好,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我不是本人,9楼回答的应该是对的,你试试降低摆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