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oop gain

楼主(2021-08-04):
请教下各位大佬,LDO电路后仿真PVT个别corner 下loop gain phase会翘起是什么原因呢,这样会有问题吗?
谢谢!

不好意思,上面那个是另外一个电路的。下面这个图才是。不过都是上翘的。。。。。

网友A:
没啥问题。不过你某些corner下DC GAIN才20几db,这个有点问题

网友B:
2楼说的没错 ,你的dc gain 变化有些巨大 ,看看是不是有些管子进入线性区了; loop gain phase 在两三个GHz 翘起来 应该是零点导致 不过已经在带外了 没啥关系

网友C:
从图看,不是个别上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图看,不是个别上翘

的确是,贴错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问题。不过你某些corner下DC GAIN才20几db,这个有点问题

好吧,这个问题要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说的没错 ,你的dc gain 变化有些巨大 ,看看是不是有些管子进入线性区了; loop gain phase 在两三个GH ...

请教下一般PVT下变化多少算合理呀?谢谢!

网友B:
一般SS corner + 高温(120°) 和 FF corner + 低温(-40°)相差应该不会超过一倍 ,第二个图看着好一些了 你的current source/iref/biasing ciruict 都已经是电路级别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SS corner + 高温(120°) 和 FF corner + 低温(-40°)相差应该不会超过一倍 ,第二个图看着好一些 ...

是的,都是电路级别postsi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