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 偏置电路基础

楼主(2021-08-04):
上次更新:模拟IC概述和基本的元器件
本次更新:电压电流偏置电路基础(静态电路之一)静态电路有偏置和基准,偏置是基准的基础

1 概述
    有源器件(BJT、MOS、CMOS)的正常导通工作时都是需要一定的开启电压,从狭义上看,为有源器件提供开启电压或电流就是
偏置电路;从广义上看,偏置电路就是为模拟IC提供静态工作点的,就是为整个电路提供电压、电流偏置,所以偏置电路的影响是全
局性的,决定了偏置电路在模拟IC中的基础地位。

2 基本方法
    偏置电路的目的是为电路提供理想的恒流源或恒压源,一般要求减小对工艺和稳定的敏感性,也就是PVT无关性(偏置电路一般是PV无关性,基准加了补偿才能减小与温度的无关性)

    恒流源导纳gd=0,阻抗ro无穷大,即Vds无论怎么变化,Ids不变
    恒压源导纳gd=无穷大,阻抗ro=0,即Ids无论怎么变化,Vds不变
两者可以相互转化:

3 偏置电路设计的三个核心问题
a.静态工作点的缺点:至少静态电流应与Vdd无关
b.支路电路的电源抑制比:这是交流阻抗分压的交流小信号问题,使用cascode调解控制,降低电源噪声对偏置电路的影响。
c.最后就是各支路电路的线性匹配match问题

4 对于MOS管的串联、并联
MOS管并联W增加 W/L=(W1+W2+......+Wn)/L
MOS管串联L增加 W/L=W/(L1+L2+......+Ln)
对于一串联M1、M2
串联W/L减小,又M1必在饱和区,可以证明M2必在线性区,可以做导通电阻

6 偏置电路结构
R+R type
很明显 Vb与Vcc有关,换成R+MOS结构:
wom
计算Vb,上式明显与Vcc是非线性关系,降低了非线性,但是还是与Vcc相关,还是不行继续换,我们需要R无穷大,不论Vcc怎么变化增加的电压都在R上面
R要为无穷大肯定是电流源,变化如下:
M1~M4首位相接,从M1到M4 完成了V-I-V-I的转变,发现每一条支路都有一个电流源和电压源,简单的说,把上图沿中间画一条对称轴,图片是中心对称的。
但是这个电路还是错误的,为什么呢?
因为M1和M2、M3和M4宽长比不同时电流只有0解,M1和M2、M3和M4宽长比相等时有无数个解,即没有确定的电流解
为了让整个电路有电流解,我们把最下面的线性电流镜改为非线性电流镜,在M3下面加一个电阻就行,这样就有解了
应该注意的是:把电阻放在左边下面是错误的
这种情况下一开始启动时电流是起不来的,一般要先正反馈起来后在趋于稳定才能有解。

/R   偏置结构
1

2

3
说一下为什么只能用PNP管子且集电极C必须接地,CMOS工艺中P为sub,N-wel中做PMOS,这样就能形成一个PNP的纵向寄生晶体管,由于P—SUB必须接零电位,
所以PNP的C必须接0电位。
简单说明一下上面的电路:M1,M2为电流源,导致M3、M4的Vgs相等,栅极一样所以M3、M4的S电位相等,M3、M4的S级相当于虚短,所以R上面的压降为VBE的两个差值。

/R 偏置结构
1

2
明显第一种结构更好,因为第二种M2下面接了个电阻,会引起背栅效应,

VBE/R type
很容易理解,就是去掉了一个对称的PNP管子

VGS/R type
上面所说的偏置都是利用虚短来实现的,可以不使用虚短,我们直接把M1的栅和M2的源连在一起,强制R2上的压降为VGS,
需要注意一下电流源正确的连接方式:
M3交流时相当于短接的,上面也说了,要注意中心对称,第二种才是正确的连接方式

改进结构:
在dV2和M3之间加一个电阻,目的是把M3的D端电压往下压一压,保持M3处于饱和区工作就行,同时也能提高电路的匹配性
这个电阻我们使用mos管来代替,也就是M5

同理,M3的右边是不是也可以加一个,加上去
这个结构就是常见的Wilson电路,
cascode(意思就是电路一层一层往上叠)结构可以提高输出阻抗
附:(一些教科书电阻在左边,但是根据上面的分析,电路启动要有解的话电阻应该在右边)

证明:cascode结果能够提高输出电阻
来个最简单的结构
当M2电压扰动时,VG对电流也有控制作用,交流等效为:
列等式:交流输出电阻明显增加gm2*ro2*R倍,代价是增益Gm的减小
再加一个叠三层
阻抗增大了很多,但是又出现了问题,为了让所以MOS管都处于饱和区工作,由于搭了三层,需要的过驱动电压太大了,对于一些1.8V,3.3V的工艺都很难实现,而且输出摆幅大大降低,进行改进,把M3移到左边去,相当于一个放大器
简单的说,gm2等效成了(1+A)*gm2,这样输出阻抗和上面三层一样,但是过驱动电压明显减小,只需要保证M2工作在饱和区就行。

7.电流镜

我们发现虽然M1,M2的VGS相同,但是电流还与VDS有关(沟道调制效应),要是VDS不一样可能出现失配情况。
根据电流的表达式,要让电流镜匹配,有两种情况,
1 把 λ1= λ2 做的无穷大
2 做 λ1= λ2  Vo=VDS1
(做入1=入2很简单 λ为沟道调制系数,只要保持两个MOS的L相同,λ就相等了)

所以现在我们保持两个MOS的L相同,为了使VDS相同,我们使用cascode结构,同时还能增加输出阻抗
我们看到M4,M2的Vgs相等,又栅电压相等,所以V2=V3,j就是之前说的虚短了,这样两个管子的过驱动电压也相等了,可以使电流匹配
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电路的过驱动电压是VGS+一个过驱动电压,就是两个过驱动电压+VTH,
一般情况下两个管子就是两个过驱动电压,这里明显多了一个VTH,我们知道一个VTH差不多就是0.7V,输出幅度大大降低,这对于一些1.8V工艺的电路几乎是不能容忍的,
所以需要改进,下面是宽摆幅的cascode恒流源:
低摆幅的根本原因就是M3栅极电位和漏极电位相等,M3的驱动电压VDS必=VGS,所以M3的栅不能直接连它的漏极,那就只能连接M4的漏极了,
若M3的栅极和M4的栅极连在一起,那么M3必为线性区(上面已证,就是串联MOS那里)
所以M4的栅极需要额外提供偏置电压,这时我们再加一条支路(M5),为M4提供电压,
I=1/2k(vgs-vth)^2,M5=M3、M4两个过驱动电压之和=两倍过驱动电压,根据公式,M5的宽长比要减小4倍,即为W/4L
这样输出摆幅就增加了,只需要两个过驱动电压就能让两层管子处于饱和区工作。

上面解决的办法本质上就是要让M3,M4的栅电位不一样,又压差,是不是很眼熟,上面的VGS/R电路提到过,
所以另一种办法如下:
但是电阻的扰动太大了,我们还是需要改进,串联的MOS管第二个MOS必处于线性区,也就是一个线性电阻,OK,我们加上去
很明显,要使电流相等,M5为W/3L,M6为W/L

8 启动电路

启动电路的三个要求:
a.能向偏置电路注入电流,实现启动功能
b.偏置电路启动后启动电路必须断开
c.电路启动后,要求启动电流无功耗
具体原理我就不说了,下面给出几种常见的启动电路

行吧,这章就这样了,很口语化的语言,其实基本也就是一些简单的原理
最近发生了一些事,转行了,哎
以后的更新都是用爱发电了
更新应该会坚持下去
下一次跟更新是BGR的原理+实战做一个清华大学李福乐教授的一个经典的BGR,我会设计出电路图和版图,应该会在一周之内更新。

楼主:
目前还是写帖子的新手,为啥全部打完后发表出来下面还有4、5张已经使用过的图片

网友:
干货,谢谢整理

网友:
好帖!等我推一推。

网友:
不错,满满干货

网友:
这整理的。。。佩服!

网友A:
楼主比当时的我强多了 建议自学模拟,就在模拟深耕,学校不算什么,工作半年比研究生2年还会学的多 ,学校只是为了学历,因为模拟门槛高,学历在 大公司随便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比当时的我强多了 建议自学模拟,就在模拟深耕,学校不算什么,工作半年比研究生2年还会学的多 ,学校 ...

好的,谢谢您的鼓励,模拟IC我会坚持下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的鼓励,模拟IC我会坚持下去的

把基本的BG/LDO/张弛OSC/COMP/OPA基本单元搞一遍,基础就很扎实了,然后可以搞一搞电源或者ADC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楼主有整理成文档发出来吗?感谢感谢

网友B:
楼主有研究高压恒流偏执源的吗!比如输入电压为0到100V的恒流偏执源?主要用于高压降压稳压器的偏执电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研究高压恒流偏执源的吗!比如输入电压为0到100V的恒流偏执源?主要用于高压降压稳压器的偏执电路。谢 ...

你好!没有研究过这个方向额
建议eetop或者知网搜相关论文
或者去模拟射频IC群问问群里大佬(群号:920432283)

网友(2021-09-03):
这帖子挺好

网友C:
不错,整理成文档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整理成文档不是更好吗

感谢提出的建议 这个是暑假没事写的额 真的没想到回有这么多人喜欢
因为转方向光通信了 最近一直再补电磁波 光波导基础 以后空了会继续整理 感谢您的支持

网友:
支持原创,给楼主点赞

网友(2021-10-05):
这个真的是干货好帖啊

网友:
干货,给楼主点赞

网友:
It is much valuable for me.

网友:
收获满满

网友D:
楼主,转行到哪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转行到哪去了

你好,导师方向不是模拟,但是放养,我目前还是以学习模拟为主

网友:
感谢!很干!学习了!

网友:
楼主好样的,多多整理当是加深印象了

网友(2021-11-05):
总结得很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整理

网友:
学习夯实基础

网友:
很好的对比深入演化电路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基本的BG/LDO/张弛OSC/COMP/OPA基本单元搞一遍,基础就很扎实了,然后可以搞一搞电源或者ADC
...

工作半年,感觉好菜啊,调电路还是很慢,这些学会要多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导师方向不是模拟,但是放养,我目前还是以学习模拟为主

你现在的水平比大多数硕士要强,至少基础知识这方面很强了。

网友F:
请问楼主这是啥书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这是啥书上的

《CMOS模拟IP线性集成电路》

网友(2022-03-11):
总结的很好!

网友:
赞,思路清晰

网友(2022-04-10):
太厉害了,干货啊,谢谢楼主

网友(2022-07-04):
请问想要偏出一个Vgs、一个VGS+VDSAT、一个 VGS+2VDSAT应该怎么搭电路

网友(2022-08-15):
楼主方便弄个pdf,就更赞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是写帖子的新手,为啥全部打完后发表出来下面还有4、5张已经使用过的图片 ...

楼主想问问你那个启动电路部分的那几种结构是在哪本书上的啊,求告知,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想问问你那个启动电路部分的那几种结构是在哪本书上的啊,求告知,感激不尽 ...

东南大学《CMOS模拟IP线性集成电路》

网友:
牛,第一次忍不住称赞好帖

网友(2022-11-08):
思路很是清晰,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22-12-15):
有亿点东西

网友:
总结的很好,顶一下

网友(2023-01-27):
写的真好

网友(2023-04-14):
收获很大

网友:
非常清晰非常感谢,已经回忆起并且慢慢理解了上学期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的部分内容,但是想问一下几个偏置电路旁边的英文配图 Peaking CM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H(2024-02-27):
请问这里的过驱动电压是怎么看的呀,多出来的Vth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这里的过驱动电压是怎么看的呀,多出来的Vth

m1的过驱动电压V2=V3=Vth+Δ

m2的过驱动电=压Δ
加起来2Δ+vth

网友:
好,谢谢大佬,我再学习学习

网友I(2024-05-10):
这个有更详细的解释吗,R1的过大会让M1,M2进入亚阈值区,这种的VGS要怎么算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I:
这个有更详细的解释吗,R1的过大会让M1,M2进入亚阈值区,这种的VGS要怎么算呀
...

这种结构可以有低的温度系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结构可以有低的温度系数吗

R2用正负温度系数的电阻叠加,可以获得比较低的温度系数。

网友:
答主好厉害,mark一下

网友(2024-08-09):
佩服佩服!

网友J: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是写帖子的新手,为啥全部打完后发表出来下面还有4、5张已经使用过的图片 ...

题主方便分享一下你的图是截取的哪本教材或者讲义吗

楼主(2024-09-23):
引用 网友J:
题主方便分享一下你的图是截取的哪本教材或者讲义吗

吴金《模拟ip》

网友(2024-11-25):
感谢整理,学到了很多

网友(2025-01-02):
作为一个10年经验的IC designer,我羞愧没用像楼主这样清晰地梳理一遍。

网友:
好贴,感谢分享 “2 偏置电路基础” 的知识!

网友(2025-05-29):
请问楼主在启动电路部分放置的几张截图来自于哪本书呀?

网友:
很好的总结整理

网友:
电阻型自偏置电路里的电阻用MOS管替代电阻,这里的MOS管设计请问逻辑可以再理一下吗,有点没理解,详见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