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MS 混仿全加器时报错

楼主(2021-08-04):
Warning from spectre.
    WARNING (SPECTRE-135): No analysis specified.

spectre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fatal error.
ncsim: *E,RNALER: Simulation terminated due to analog error.
Memory Usage - 36.0M program + 464.4M data = 500.4M total
CPU Usage - 0.0s system + 0.2s user = 0.2s total (10.7% cpu)
ncsim> exit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log文件有如下警告与报错:

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WARNING (VACOMP-2397): Compilation failed when using pipe build. Bytecode
        flow will be used for encrypted VerilogA, and normal file compilation
        will be used for unencrypted VerilogA.

Compiling ahdlcmi module library.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ERROR (VACOMP-1008): 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 Check the log
        file
        amsControlSpectre.ahdlSimDB//2614_tools.lnx86_affirma_ams_etc_connect_lib_L2E_2.vams.connectLib__L2E_2__module__0x10000001_behavioral.ahdlcmi/Linux-64/../ahdlcmi.out
        for details. If the compiler ran out of memory, use 'setenv
        CDS_CMI_COMPLEVEL 0', and try again. Otherwise, contact your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representative with the netlist, log files, behavioral
        model files,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

楼主:
查看ahdlcmi.out文件,报错如下:

ld: BFD (GNU Binutils) 2.20 internal error, aborting at ../../binutils-2.20/bfd/reloc.c line 446 in bfd_get_reloc_size

ld: Please report this bug.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gnumake: *** [obj/optimize/5.0/libahdlcmi_connectLib__L2E_2__module__0x10000001_behavioral.so] Error 1

楼主:
查看ahdlcmi.out文件,发现报错如下:

ld: BFD (GNU Binutils) 2.20 internal error, aborting at ../../binutils-2.20/bfd/reloc.c line 446 in bfd_get_reloc_size

ld: Please report this bug.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gnumake: *** [obj/optimize/5.0/libahdlcmi_connectLib__L2E_2__module__0x10000001_behavioral.so] Error 1

楼主:
我安装的MMSIM151 和 INCISIVE151,分别打开下面路径发现:
/cadence/MMSIM151/tools.lnx86/cdsgcc/gcc/  下面有一个4.8文件,bin文件中cdsgcc中gccversionfull显示是4.8.3,如果没有4.8.3就用4.1.2
/cadence/INCISIVE151/tools.lnx86/cdsgcc/gcc/  下面有4.1和4.4两个文件,bin文件中cdsgcc中gccversionfull显示是4.4.5 ,如果没有4.4.5就用4.1.2

难道是这两个分别需要的gcc版本不同?所以混合仿真失败了?

楼主:
ahdlcmi.out

ld: BFD (GNU Binutils) 2.20 internal error, aborting at ../../binutils-2.20/bfd/reloc.c line 446 in bfd_get_reloc_size

ld: Please report this bug.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gnumake: *** [obj/optimize/5.0/libahdlcmi_connectLib__L2E_2__module__0x10000001_behavioral.so] Error 1

楼主:
问题解决
解决方案链接:http://bbs.eetop.cn/thread-635921-1-1.html
原文:
gcc 版本不兼容问题
把下面这个目录里的gcc备份一下"gcc_bk",删除gcc,

/opt/cadence/INCISIVE152/tools.lnx86/cdsgcc/gcc/4.8/bin$

在/usr/bin里找到gcc

建立软连接:
/opt/cadence/INCISIVE152/tools.lnx86/cdsgcc/gcc/4.8/bin$ sudo ln -s /usr/bin/gcc ./gcc
完美解决

网友A(2024-01-21):
要开-64bit选项。
开了之后,下面这两个err和warning消失
ERROR VACOMP-1008 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

WARNING VACOMP-2397 Comilation failed when using pipe build

网友(2024-04-06):
引用 网友A:
要开-64bit选项。
开了之后,下面这两个err和warning消失
ERROR VACOMP-1008 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 ...

这个在哪里改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