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数模混仿spectreverilog的问题

楼主(2021-08-05):
问一下大佬们,spectreverilog中的数字模块要怎么处理,是把所有代码放到一起,还是把模块和顶层单独放置,或者是...?下图是建立config时报的错,我认为就是数字部分的问题。

网友A:
这很简单,就是Binding的问题,所谓Binding的问题就是网表里面调用的子电路没有定义,也就是没有被包括进来。一般从你的global binding 的设置入手,然后可以手动修改几个Binding就可以产生完整的网表了。

网友B:
spectreverilog已经落伍了,现在用A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ectreverilog已经落伍了,现在用AMS。

555,大佬有没有教程呀,ic51的能用嘛

网友:
只用过AMS,而且还是数字做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很简单,就是Binding的问题,所谓Binding的问题就是网表里面调用的子电路没有定义,也就是没有被包括进来 ...

请问这个binding在哪修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binding在哪修改呢

Config view

楼主:
已修改,问题出在没有填写具体的lib,要把mylib换成调用模块所在的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