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set_max_delay的疑问,请指教

楼主(2021-08-05):
现在有两个寄存器分别在两个时钟域,这两个时钟域是异步,用set_clock_group -async设置。
还希望约束RegA/Q->RegB/D的路径,所以加上了set_max_delay -from RegA/Q -to RegB/D的约束。
但发现加上这个约束后,原本的RegA/Q->RegA/D的路径的约束不见了。
个人感觉时set_max_delay打断了原本的时序路径。
请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做约束?谢谢。

网友(2021-12-03):
set_max_delay <some value> -from RegA/Q -to RegB/D -combinational_from_to

网友:
Your logic is not correct, you should instance a sync between 2 clock domains

网友(2024-01-09):
你好想问下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4-12-31):
设两个mode,一个带max_delay,一个不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