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617怎么调大字体

楼主(2021-08-05):
virtuoso617怎么调大字体

楼主:
这个只能调大ciw窗口的字体,怎么调整个软件的字体,包括layout窗口里面的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eetop.cn/thread-662823-1-1.html

我还有个问题,617版本选择某一层按q,无法搜索层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个问题,617版本选择某一层按q,无法搜索层次

试试重新attach一下PDK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重新attach一下PDK呢?

不行

网友:
等大佬解答吧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个问题,617版本选择某一层按q,无法搜索层次

没太读懂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太读懂你的问题

比如说选中poly,按q,如果要改成metal直接搜索m,我没那个搜索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说选中poly,按q,如果要改成metal直接搜索m,我没那个搜索框

旁边不是有一个倒三角么?点击倒三角在下拉列表里面选择你想选择的层次就好了呀

网友:
ciw-font-Lable Font

网友C:
不是有语句可以调整字体大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旁边不是有一个倒三角么?点击倒三角在下拉列表里面选择你想选择的层次就好了呀
...

那没有搜索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语句可以调整字体大小吗

什么语句

网友D:
直接在layer那一栏把原来的山东输入要搜索的

网友:
hiSetfont("label" ?size 3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在layer那一栏把原来的山东输入要搜索的

哦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