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验证常见错误问题

楼主(2021-08-05):
进行LVS验证,结果出现一个错误,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啊,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
从结果看就是着两根线没接到一起,

网友:
这个应该是连线错误,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你在rve 窗口把线点亮 回到版图里面查一下就好

网友A:
N0这根线断路了,下面两个电路显示可以关掉,把结果缩小,点结果的4和1,版图会亮线,把那两根线接一起就行了。(结果左边是你画的结果,右边是电路应该的,你这个结果意思就是本来是一根N0,你没连上,所以识别成了两根线。如果左边一个,而右边有多个,说明本来这几根线独立的,你却连到了一起,造成短路。你的错就属于前者

网友:
一眼看过去,肯定少打孔了

网友:
最简单的少链接线的问题

网友(2022-06-20):
引用 网友A:
N0这根线断路了,下面两个电路显示可以关掉,把结果缩小,点结果的4和1,版图会亮线,把那两根线接一起就行 ...

学到了 姐

网友:
open 了,连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