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频后时钟set_false_path的问题

楼主(2021-08-05):
一个时钟clk,使用create_clock进行了约束,clk通过pll产生了clk_div2和clk_div3
但是clk_div2和clk_div3分别是一个异步FIFO的两个时钟,现在该如何对clk_div2和clk_div3来进行约束呢?
用set_false_path就行了吧,create_generate_clock是不是不用约束了?求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
clk_div2和clk_div3应该用create_clock啊,pll引入的相位变化是不可控的

另外,虽然snps的示例里异步时钟交互都是用的set_false_path,但是这样用的话,很容易时序报告、sdc检查报告之类的里面出现大量的未约束,反而增加劳动量还要确认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所以我们公司实际都是用set_max_delay约的。

我也很想了解了解别人在约异步交互路径是怎么写的命令。

网友:
create_clock -name clk_div2 ...
create_clock -name clk_div3 ...
set_clock_groups -asynchronous -group {clk_div2} -group {clk_div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