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该三角函数如何变换的?

楼主(2021-08-05):
如下图,请问该三角函数如何变换的?
如何从9.55变换到9.56?推导过程是怎样的?

网友A:
先做个变量代换,令√(fp/fz)=x。
式9.55两边取tan,然后两边乘以2,得到2*tanθ=x-1/x,整理得到x^2 - 2tanθ*x - 1=0
解方程,得到x,然后求x的平方,得到式9.56
顺便问一下,这是哪本书里面的公式?

楼主:
Fundamentals of Power Electronics,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做个变量代换,令√(fp/fz)=x。
式9.55两边取tan,然后两边乘以2,得到2*tanθ=x-1/x,整理得到x^2 - 2ta ...

谢谢!

网友:
我想是用三角函数表和相关函数来解决这个问题i want to say to solve this  problem with trigonometric_function table and relatives 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