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ow power

楼主(2021-08-05):
低功耗设计的难度主要在前端设计,如何规划低功耗区域,用怎样的算法得到更优解等等。
后端主要在于布局电压区域,如何非配clock gate的比例以及多种VT cell的分配等等

请问,如何非配clock gate的比例以及多种VT cell的分配,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求助

网友:
我理解的
分配clock gate就是指综合时set_clock_gating_style里bitwidth控制多少位插入一个clock gate
多种VT cell就是不同阈值电压的cell使用要有一定比例,类似于ulvt就不能超过10%这样吧
新人一个,等大佬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