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中BJT的Emitter Size大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8-05):
在带隙中用到了PNP管,Emitter Size中有2*2,5*5,10*10和1d6*1d6,请问这几种除了面积外还有什么区别呢?匹配性上有差异吗?

网友A:
楼主可以看一下bipolar的电流公式,发射极面积主要影响管子的Is,面积大的,Is就大。结合指数项exp(Vbe/VT),意味着相同的Vbe条件下,面积大的,电流会大一些。
楼主可以仿真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看一下bipolar的电流公式,发射极面积主要影响管子的Is,面积大的,Is就大。结合指数项exp(Vbe/VT) ...

好的,谢谢.请问匹配性上有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请问匹配性上有区别吗?

理论上面积大的匹配好。具体情况楼主可以参考工艺厂提供的设计规则手册。

网友:
面积大匹配性好,但是β会变小

网友(2024-04-04):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面积大的匹配好。具体情况楼主可以参考工艺厂提供的设计规则手册。
...

感谢分享,请问您有tsmc18rf的设计规则手册吗?能发给我吗?邮箱:axuno@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面积大的匹配好。具体情况楼主可以参考工艺厂提供的设计规则手册。
...

感谢解答,想问一下您有tsmc18rf的Design rule吗?

网友B(2025-07-23):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看一下bipolar的电流公式,发射极面积主要影响管子的Is,面积大的,Is就大。结合指数项exp(Vbe/VT) ...

您好 我想问这个Is是反向饱和电流吧 还有就是不同工艺的话 影响带隙输出电压的因素除了这个还有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 我想问这个Is是反向饱和电流吧 还有就是不同工艺的话 影响带隙输出电压的因素除了这个还有啥
...

对,反向饱和电流ISEmitter的面积,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