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仿真

楼主(2021-08-05):
    lna后面接无源混频器时等效电阻只有几十欧姆,怎么单独仿真lna,这时lna的输出port的电阻要设置多大?

楼主:
有没有大佬会?

网友(2024-10-11):
就按照实际电路的后级的输入电阻设置就好了,实际上最好是直接接后级一起仿真看整体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