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noise分析模式

楼主(2021-08-05):
如果在默认的noise分析模式(report at source)下有violation,可以将分析模式设成"report at endpoint",因为crosstalk noise导致的logic failure经过传播之后并不应一定会写到触发器中。
有2个疑问:
第一,report at source和report at endpoint有什么异同,一般signoff我们应该用哪个?
第二,crosstalk noise导致的logic failure经过传播之后并不应一定会写到触发器中,那这种fail应该怎么处理?感觉是隐患

网友:
保险当然是全fix咯   不过之前signoff都是只fix到endpoin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