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ivado 综合引导语句

楼主(2021-08-05):
我之前遇到一个问题vivado 不能正确识别条件编译指令

verilog文件中设置了如图所示的条件编译。但是vivado 似乎没有正确识别。HD65_LH_AND2X5这个模块,没有定义。但是按照条件编译本来也不会编译它,vivado综合的时候提示不能找到HD65_LH_AND2X5。
我可以删除条件编译的选择部分,但是还有其他文件也有相同的问题,不能一个一个的修改。

// synopsys translate_off
`define mux_2_1_RTL_model

assign clk_in1_gated  = clk_1_enable & clk_in1;
assign clk_in2_gated  = clk_2_enable & clk_in2;

assign clk_out = clk_in1_gated | clk_in2_gated ;

// synopsys translate_on
`ifdef mux_2_1_RTL_model
`else
HD65_LH_AND2X5 z_cell_mux_2_1_and_1 ( .A(clk_1_enable), .B(clk_in1), .Z(clk_in1_gated) );
HD65_LH_AND2X5 z_cell_mux_2_1_and_2 ( .A(clk_2_enable), .B(clk_in2), .Z(clk_in2_gated) );

HD65_LH_OR2X10 z_cell_mux_2_1_or ( .A(clk_in1_gated), .B(clk_in2_gated), .Z(clk_out) );
`endif

后来发现,当我删除

  1. synopsys translate_off
  2. synopsys translate_on

这两句后。条件编译功能正常了。这两句是综合引导语句。我疑惑的是,针对synopsys的综合引导语句为什么对vivado也有用?有没有懂行的说一下

网友:
你可以看看vivado综合工具手册对于 synthesis • synopsys • pragma • xilinx 打头的translate_off/on都可以识别

网友:
手册上都有,多看手册:
These attributes are given within a comment in RTL. The comment should start with one of
the following keywords:
• synthesis
• synopsys
• pragma
• xilinx

楼主:
我在UG901文档第60页,找到了更加详细的说明。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xilinx官方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