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中sigma-delta调制器以及数字滤波器仿真

楼主(2021-08-05):
各位前辈,最近我在做一个sigma-delta调制器的数字滤波器,在simulink中对调制器以及数字滤波器进行仿真,仿真PSD显示调制器输出有19bit有效位数,但是在经过CIC滤波器之后PSD仿真就只剩下了10bit有效位数,在最后的半带滤波器只剩下5bit有效位数,这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具体参数:调制器采样频率:1.5MHz,过采样率:128,调制器为4阶

下图为调制器的PSD:
下图为数字滤波器结构——cic滤波器+补偿滤波器+半带滤波器,其中抽取因子为32*2*2
cic滤波器为5阶
数字滤波器设计通带边界频率为3.9kHz,阻带边界频率为7.8kHz
cic滤波器后的PSD:
有效位数爆减,而且低频时候的PSD相比与调制器输出PSD增加了很多?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补偿滤波器后的PSD:
有效位数也减小了。
半带滤波器后的PSD:
还有一个问题,对于数字滤波器后的PSD,它的sampling frequency应该怎么设,是设成Fs还是Fs/128?
新手一个,最近才开始做的数字滤波器,可能对一些概念或理解有错误,表达的不准确,欢迎各位指教。还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多谢!

楼主:
顶一顶,不要沉呀

网友A:
简单来说经过数字滤波器降采样之后,用来做FFT分析的有效的点变少了。
所以带着数字滤波器仿真时间应该是 单仿调制器的仿真时间 X 降采样倍数,(同时其他的比如输入信号频率也要重新设置)。
这么长的仿真时间在matlab就已经要仿真很长时间,如果要在cadence中做相同的工作,仿真时间已经过长而不太能接受了,所以一般不对数字滤波器输出做FFT。
以上个人浅见,欢迎讨论。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
我查了一些抽取滤波的论文,绝大部分都对数字滤波器的输出做了PSD,看结果应该是经过数字滤波器之后滤除高频噪声,低频时的噪底不变。
对于你说的带数字滤波器仿真输入信号频率要重新设置,这是怎么原理,要怎么进行设置?还有那些参数需要重新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
我查了一些抽取滤波的论文,绝大部分都对数字滤波器的输出做了PSD,看结果应该是经过数字滤 ...

感觉你对理论还是不熟悉, 建议看看multirate signal processing

楼主:
最近才开始接触,确实是对这部分还不是 很了解,也不知道学什么东西有用,请问你有什么资料、书可以推荐吗?

网友B(2022-03-20):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么,同样遇到cic后噪底提高

网友(点评):
楼主有解决吗,谢谢

楼主:
你可以试试忽略输出的前十几个或者几十个点,在跑PSD看看

网友:
lz能不能分享一下matlab代码和simulink滤波器模型啊,同新新手,摸索了半天一头雾水

网友(2022-06-21):
降采样滤波器尤其是最后一级halfband filter引入的延迟很大,需要增大点数避免频谱泄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说经过数字滤波器降采样之后,用来做FFT分析的有效的点变少了。
所以带着数字滤波器仿真时间应该是  ...

cadence的话可以在ams中将dsm输出码流文件导入数字滤波器中仿,还挺快的26万点数大概半个小时(相比之下dsm后仿得好几天哈哈)。或者直接用数字工具例如modelsim进行仿真。然后在matlab可以画出PSD。

网友D:
怎么才能忽略前面的点呢,目前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D:
想请教一下楼主,我目前在做同样的结构,看到每一级滤波器后都加了频谱分析,每级PSD采样频率都是调制器的Fs吗?,还是说与抽取倍数有关,要是与抽取倍数有关,那CIC补偿滤波器PSD采样频率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才能忽略前面的点呢,目前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还请不吝赐教

可以将数据导出,用.m文件跑PSD,很容易实现忽略前面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请教一下楼主,我目前在做同样的结构,看到每一级滤波器后都加了频谱分析,每级PSD采样频率都是调制器的F ...

每一级后采样频率都在变,是Fs除以抽取率

网友:
这是目前设计的结构,存在两个问题1.CIC滤波器进行加减运算时总是有溢出;2.两种类型的滤波器级联时出现字长不匹配,比如CIC滤波器设计的输出字长是26,CCIC输入字长是16,如果直接截取高16位的话,误差回非常大,想问一下楼主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2022-07-26):
调制器输出是1bit的数字码,CIC滤波器输入字长和输出字长要怎么给合适?

网友:
楼主你好,看到你在做SDADC降采样滤波器,我做的调制器输出是1bit数字码,想请教一下滤波器输入输出字长要怎么处理,总是有溢出,还有两种类型滤波器级联时会有字长问题该怎么解决,求解答

网友:
楼主,本人目前也在做这个,CIC 滤波器的PSD有16bit,但是后面接了补偿滤波器信噪比暴降,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是不是因为处理数据时把无效的数据算进去了?可以多跑些数据,省略前面的部分数据

网友(2022-10-04):
兄弟我想请问一下sigma-delta调制器的采样频率能做到10GHz以上的频率吗,带宽1GHz以上,我查阅了很多文献基本带宽都是几十M就封顶了,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工艺是65nm的

楼主:
带宽1GHz,采样频率10GHz,过采样率才5,精度应该挺差的,你这要求可以试试其他架构,比如SAR
在国外期刊上见过有采样频率10GHz以上的,你可以找找

网友:
请问楼主现在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22-11-07):
看看是否是convert位数转换设计的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有效位数减少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请问一下psd咋设置的

网友:
把代码发上来嘛,抠抠索索的,一遍想白嫖人家,一遍用手遮在胸前。

网友(2023-04-12):
问题解决了吗?求教

网友E: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第一个图是没过滤波的,但是过了128倍cic滤波器带内噪声就抬起来了,而且带外还有谐波,楼主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谢谢谢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第一个图是没过滤波的,但是过了128倍cic滤波器带内噪声就抬起来了, ...

我也差不多 有没有兴趣加好友聊一下

网友G(2023-08-04):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说经过数字滤波器降采样之后,用来做FFT分析的有效的点变少了。
所以带着数字滤波器仿真时间应该是  ...

请问下不对数字滤波器的输出做FFT,那怎么衡量数字滤波器输出的性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不对数字滤波器的输出做FFT,那怎么衡量数字滤波器输出的性能呢

matlab中用模型验证一下就行了。cadence中验证不现实,仿真时间太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tlab中用模型验证一下就行了。cadence中验证不现实,仿真时间太长。

只用matlab的模型验证,那综合出来的数字滤波器的电路的性能怎么来验证呢?

网友(2023-11-03):
你好,关于CIC噪底提升的问题,在psd的num of transient points中舍弃掉前面一部分点之后可以解决,请问cic输出信噪比降低很多解决了吗?是要改变psd的sample time吗?十分感谢

网友H(2024-02-20):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第一个图是没过滤波的,但是过了128倍cic滤波器带内噪声就抬起来了, ...

cic滤波器带内噪声就抬起来了,而且带外还有谐波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前辈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cic滤波器带内噪声就抬起来了,而且带外还有谐波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前辈您解决了吗
...

“cic滤波器带内噪声就抬起来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是CIC内部溢出的问题。
“带外还有谐波”   用code仿是没有的。SDtool中的PSD为什么有谐波,我也不清楚。还望前辈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差不多 有没有兴趣加好友聊一下

同样的问题,CIC输出应该是溢出,V聊一下

网友(2024-07-18):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么,同样遇到cic后噪底提高

你好请问问题有解决吗,同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2025-05-10):
请问将adc的结果导出,然后在simulink用cic滤波器处理之后做fft,采样点数和仿真时间应该怎么考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cadence的话可以在ams中将dsm输出码流文件导入数字滤波器中仿,还挺快的26万点数大概半个小时(相比之下d ...

请问导出是按时钟频率采样还是全部数据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