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版图走线中电流密度的问题

楼主(2021-08-05):
我如果要过1A的直流电流怎么办呢?按照1mA/um的话,我要画1000um?
如果我是一个时脉讯号,上升缘的时候才会有大电流通过,那么我的金属要画多宽呢?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bbs.eetop.cn/thread-887569-1-1.html   如果有答案了  我也很想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如果你的服务器里有做EM/IR仿真的工具,那么看仿真结果就行

网友:
也要看 脉冲宽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