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ory的shutdown模式

楼主(2021-08-05):
各位前辈,请教一个问题,做带upf的前仿,设计里面用到了memory macro。在memory的仿真模型verilog里面,CEB会经过一个buf到CEB_i ,在让memory进入shut down mode时,使能信号CEB有信号值是高电平,但是CEB_i却变成了X不定态,导致我在退出Shutdown mode的时候,verilog的仿真模型里面会报一条log说我在退出shutdown的时候,CEB是X态因而是不正确的顺序。这个log在仿真模型里面是检查CEB_i这个信号来报出来的。为什么顶层的port上的CEB有值,里面却变成X呢?这个问题在进入shutdown的时没事,但是退出shutdown的时候,要怎么解决呢?

memory的仿真模型

memory的仿真模型

进入shutdown mode的仿真波形

进入shutdown mode的仿真波形

warning信息

warning信息

退出shutdown mode的波形

退出shutdown mode的波形

楼主:
各位大佬帮帮忙,卡了好久了,多谢多谢

网友A:
你推出shutdown模式的时候,外面ceb是高电平吗?

网友A:
你是带upf仿真的吗?是不是把sram的VDD也掉电了了,导致内部ceb_i 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推出shutdown模式的时候,外面ceb是高电平吗?

是高电平。这个mem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普通模式,一种是BIST模式,由外面的CEB和CEBM信号分别控制使能,模式的选择是依据BIST是高点平还是低电平来选择其中的一种。我们现在用的BIST=0, 也就是选择的是普通的功能。外面的BIST= 0, CEB = 0 ,进来mem之后,会经过buf primitive: buf(BIST_i, BIST), buf (CEB_i, CEB), 分别变成了 BIST_i 和 CEB_i, 然后仿真模型里面会判断BIST_i ,现在BIST_i 也变成了X态,所以,iCEB这个信号就成了X态

BIST_i 是 X !!!

BIST_i 是 X !!!

mem的pin脚描述

mem的pin脚描述

iCEB的多选

iCEB的多选

Warning报出来的语句块

Warning报出来的语句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带upf仿真的吗?是不是把sram的VDD也掉电了了,导致内部ceb_i x了?

是带upf的仿真,SRAM的电源没有断掉,一直供着。在把SD拉高进入shutown mode的时候,里面的CEB_i就会变成X。我在5楼加了一些图,麻烦看一下。这里会用BIST_i选择CEB_i或者CEBM_i,我们的本意是用CEB_i赋给iCEB的,但是现在BIST经过那个buf的primitive也变成了X态,所以多选逻辑里面出来的iCEB是X态

mem的供电

mem的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带upf的仿真,SRAM的电源没有断掉,一直供着。在把SD拉高进入shutown mode的时候,里面的CEB_i就会变成X ...

我不带upf放过,CEB和CEB_i就是一个buffer关系。不会有叉态。

我怀疑你们用同一个power_down控制信号,把SRAM的VDD关闭了(UPF的作用)
试试:
方法一:不带upf仿,看看CEB_i还会不会叉态;
方法二:你确认upf里面把SRAM的VDD通过connect_supply_net连到Always On VDD。

网友B:
一看就是tsmc的memory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带upf放过,CEB和CEB_i就是一个buffer关系。不会有叉态。

我怀疑你们用同一个power_down控制信号, ...

这个buf很奇怪,外面我给进来的shutdown_en信号接到了SRAM的SD端口,是高电平,过了buf之后是SD_i依然是高电平。这个buf是有效的,但是其他的像CEB经过buf之后的CEB_i就成了叉态,BIST经过buf之后也成了叉态。SRAM在逻辑上是Rocket的子模块,Rocket是会关掉的,但是SRAM的供电和顶层是一样的,为0.9V,且为常开。
第一种方法,正在仿
第二种方法,upf确认了;从power map上看,SRAM和TOP的供电也一致,没有power switch关断

设计的power map

设计的power map

电压域示意图

电压域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tsmc的memory啊

前辈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buf很奇怪,外面我给进来的shutdown_en信号接到了SRAM的SD端口,是高电平,过了buf之后是SD_i依然是高 ...

好奇问下:假如SRAM是常开的,靠SD内部关断。那你的shutdown_en信号应该是控制PD_Rocket的?,那么一使能PD_Rocket到SRAM的控制信号不就掉电通不了吗?(PowerMap里面你标虚线的信号是控制SRAM的吧)
还是说shutdown_en只控制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问下:假如SRAM是常开的,靠SD内部关断。那你的shutdown_en信号应该是控制PD_Rocket的,那么一使能PD_ ...

shutdown_en只管SRAM的控制,不会控制Rocekt电压域的下电;power map的那个虚线没有特别想表达的含义,不过也可以把它的信号report出来;
Shutdown_en从顶层的pmu过来的,接到Rocket模块之后,会一层一层穿通到SRAM的SD端口, SRAM进入shutdown模式之后,经过buf的那些信号都成了X态,确实是合理的。但是在退出Shutdown模式的时候,仿真模型又要求BIST_i需要提前设置为低,iCEB设置为高,这要怎么做到?

shutdown mode

shutdown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问下:假如SRAM是常开的,靠SD内部关断。那你的shutdown_en信号应该是控制PD_Rocket的?,那么一使能P ...

另外,power map上比较奇怪的地方是:有两条从PD_TOP接过来的线,一个是我自己从pmu给出来的shutdown_en,另外一个是SD信号,这里为什么有两个,,,一直没想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带upf放过,CEB和CEB_i就是一个buffer关系。不会有叉态。

我怀疑你们用同一个power_down控制信号, ...

不带upf的仿真,buf可以正常穿过信号

不带upf的仿真

不带upf的仿真

网友A:
不带upf能通,说明不是sram接口逻辑问题啊。。。
把upf电源拉出来看看是不是都上电了,那个post-switch vdd也看看。。。
还有把clp检查做了再仿upf
其他的想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upf能通,说明不是sram接口逻辑问题啊。。。
把upf电源拉出来看看是不是都上电了,那个post-switch vdd ...

power_switch的电源线是VDDLS在shutdown_en拉低(退出shutdown模式)之前已经上电了

师兄,前端这边做低功耗设计的流程大概是个什么顺序?这个CLP的检查我之前没做,低功耗也是第一次做,烦请师兄赐教

VDDLS在退出shudtdown之前上电

VDDLS在退出shudtdown之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