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CS报错Error: *** Using c compiler gcc instead of cc ...

楼主(2021-08-06):
centos 7
GCC: 4.8.5
但是启动VCS的时候报错。

楼主: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gcc版本需要升级?

楼主:
应该不是版本低的原因。我怀疑是版本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谢谢!

gcc降级到4.4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