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 限流电阻 silicide 和 unsilicide[已解决]

楼主(2021-08-06):
请教一下,做IO pad的ESD 限流电阻。几十欧姆,用 Poly silicide 和 还是 poly unsilicide 电阻? 理由是什么?谢谢!

网友:
个人理解,没区别。就是面积大小的区别。silicide的电阻估计5欧姆?unsilicide的怎么也200欧姆起步。宽度要足够,其余的个人觉得没区别。

网友:
保证了阻值就课可以

楼主:
恩,谢谢大家,也问了陈博士,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