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闩锁

楼主(2021-08-06):
已解决

网友A:
因为,存在衬底电流,衬底电流与衬底等效电阻会产生压差,导致原有的衬底电压升高,如果衬底电压 >0.7V,压差加载在NMOS源极、PW衬底和NW形成的寄生NPN发射结上,导致它正偏,而它的集电结反偏,那么NPN正向导通。正向导通的NPN在VDD与VSS之间形成通路,该通路产生NW衬底电流,同理NW衬底电压>0.7v,压差加载在PMOS源极、NW衬底和PW形成的寄生PNP发射结上,导致它正偏,而它的集电结反偏,那么PNP正向导通,这样就形成低阻抗通路,闩锁效应就产生。
如何打破这个循环:
减小VDD的电压,使NPN或者PNP导通之后形成的电流的反馈电压小于0.7V,从而使寄生双极型晶体管工作在截止区,这样寄生PNPN结构就会进入截止状态。
总结:就是寄生电阻越小产生,就无法使得管子达到开启电压,处于截止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存在衬底电流,衬底电流与衬底等效电阻会产生压差,导致原有的衬底电压升高,如果衬底电压 >0.7V,压 ...

是这样,感谢,忽略了他的产生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