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EM分析时,仿真结果不正确,是我设置的问题吗?

楼主(2021-08-06):
如图电路是14组cascode电流镜,每组电流大小为125uA,即地线上的总电流约为125u*14=1.75mA,折算到所在工艺的EM计算,线宽约为1.8u左右,实际版图画线为0.43u。
理论来说EM仿真是可以检查出来的。

目前的问题是:EM仿真识别此线电流为43u,但是后仿结果是没问题的。这是为什么?希望得到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em选择的仿真时间是否是正确的工作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