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手册中的功耗如何通过仿真给出?

楼主(2021-08-06):
前两天提交了一版gds,现在着手写芯片手册,其中关于功耗的部分有点困惑:1、之前仿真都是取电源的电流看功耗,应该是idc,该值乘以电压可以作为功耗吗?还是需要跑瞬态求平均值?
2、写在手册里的功耗,是不是后仿真的结果?
还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芯片手册里的功耗数据,一般是样片测试的结果,部分特殊的数据,可能是仿真结果,会专门标注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手册里的功耗数据,一般是样片测试的结果,部分特殊的数据,可能是仿真结果,会专门标注清楚的; ...

感谢您的回复。目前我需要写在芯片手册里的功耗,是仿真结果,目的是让测试的人拿到手册后考虑测试过程中是否需要散热。这种情况下,仿真的功耗是后仿真结果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目前我需要写在芯片手册里的功耗,是仿真结果,目的是让测试的人拿到手册后考虑测试过程中 ...

功耗不是有最小最大和平均吗。这种初始的数据手册就把rms电流算出来的功耗写到typical里面,然后下面打星号小字注释瞬态最大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耗不是有最小最大和平均吗。这种初始的数据手册就把rms电流算出来的功耗写到typical里面,然后下面打星 ...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