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DO的上电完成信号一般是怎么做的?

楼主(2021-08-06):
数字希望LDO给个ready信号,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ldo输出串两个反相器了吧?
但反相器只能说明LDO的输出超过了反相器的vth,而且估计肯定会跟着pvt漂。
是不是也可能出现LDO虽然起来了,但又没完全起的情况。不过我这个ldo有输出pad接片外cap,倒是可以片外测到。
但pvt的漂也会让上电信号出现的时间有很大波动吧,那么数字就算得到这个上电信号,也是得再等足够的时间才能开始干活喽?也就是还是需要它自己计个时?那感觉不如给ldo enable之后直接开始计时就完了啊。
所以想问问一般是怎么做的,有没有什么经典的做法。多谢!

网友A:
有个检测电路,当电压超过多少的时候给数字一个激励信号的,不过一般都是靠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检测电路,当电压超过多少的时候给数字一个激励信号的,不过一般都是靠等 ...

检测电路就是做个比较器吗?那就是得有个ref电压,也就是BGR要开的起来?当然我们更无脑一点,拿高阻做个分压估计也不是不行哈哈哈哈。
等就是让数字给了ldo enable后,自己开始数时钟是吧。了解。

网友:
反相器太粗糙了,做个比较器跟参考电压比吧。

网友B:
做个尺寸比较大的反相器,让翻转电平尽量靠近ldo输出电压就行了,不用特别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尺寸比较大的反相器,让翻转电平尽量靠近ldo输出电压就行了,不用特别精确 ...

了解了,多谢。

不过好像看到por应该输出是一个脉冲,所以是LDO的POR只管把它拉高,数字接受到这个高por信号之后过一段时间再发过去一个信号把por拉低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多谢。

不过好像看到por应该输出是一个脉冲,所以是LDO的POR只管把它拉高,数字接受到这个高por ...

一般没必要再拉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