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问题

楼主(2021-08-06):
用calibre跑lvs的时候,现在总是点错误会重新打开底层,在底层显示错误。尤其是点erc错误的时候,这样很难找到错误在哪里,有大神知道这个咋设置嘛

网友:
跳转坐标试一试

网友A:
RVE里面有设置highlight的选项,你把highlight layout 那个开关从context cell换成top cell试试

网友B:
我也是,楼主现在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楼主现在会了吗

楼主现在还不会

网友C:
你好,

这个问题常常是由于lvs工作在hierarchical模式下,你可以使用flat模式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RVE里面有设置highlight的选项,你把highlight layout 那个开关从context cell换成top cell试试
...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这个问题常常是由于lvs工作在hierarchical模式下,你可以使用flat模式试一试

谢谢yanpflove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