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output reg的问题

楼主(2021-08-06):
各位大佬。这两天在验证过程中发现了一个rtl的写法,类似如下:
module try(output reg a);
assign a = 1;
endmodule

也就是通过assign的方式来驱动一个output的reg接口,直接用xrun编译的话会报错,提示output reg不能用assign的方式,但是我加了xrun -sv 编译选项以后,编译可以过了,没有问题,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难道是assign一个output reg在sv里面是支持的吗,还是说对SV的编译语法要求没有那么严格?

网友A:
SV 的reg已经不是verilog那么简单。只是表示0,1,x,z 4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SV 的reg已经不是verilog那么简单。只是表示0,1,x,z 4个值。

我查了一下好像没有查到相关的说法,sv最多提到的只是logic类型,可以使用连续赋值,但是好像都没提到sv的reg和verilog 的reg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好像没有查到相关的说法,sv最多提到的只是logic类型,可以使用连续赋值,但是好像都没提到sv ...

说白了,sv :output reg x;

等价:output var reg x;

assign x = 1;合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白了,sv :output reg x;

等价:output var reg x;

学习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