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ac buffer的带宽

楼主(2021-08-06):
看到一篇文章想到的问题如果要设计一个dac buffer,毫无疑问这个buffer的带宽要大于dac的时钟频率。(假设这是一个奈奎斯特dac,而不是sdm dac)
那么,如果dac的输出是一个固定周期性的三角波(从全零递加至全一,然后再递减),那么这个buffer带宽是不是不需要那么大呢? 如何去buffer的带宽需求呢?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假设buffer带宽低于dac频率(比如是dac频率的0.5倍),那么至少有一半的点,buffer来不及响应,但是没关系,因为三角波是现行的,只需要摆率足够,就可以,因为响应慢(比如只响应奇数个码值),偶数码值在他出现的时刻也不会出错。

我的疑问是这个buffer 的带宽低能低到啥程度呢?  我不会定量计算

补充内容 (2023-9-10 10:41):
如果忽略三角波起始和终止位置附近的线性度,三角波的buffer确实可以降低带宽要求。
具体能降到多少,取决于起点和终点附近多少时间不关注线性度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如果B不在 A,C的中点上,那么需要的buffer速度是A-B,B-C的时间决定的
如果是在中点,那么就是A-C,或者可以更慢

网友A:
你1楼说的大信号阶跃响应速度足够有点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果dac的分辨率很高,每个台阶之间的变化还是在小信号的范围内,实际还是要看频域的分析。算是一种完全理解的好方法,但是前提条件要定好,否则不如直接做模型来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1楼说的大信号阶跃响应速度足够有点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果dac的分辨率很高,每个台阶之间的变化还是在小信 ...

稳妥起见 我觉得buffer带宽还是做大些好
至于这种输出特殊波形(三角波)的dac能否节省带宽(功耗),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我没想清楚。

网友(2023-12-06):
可以发下论文名字吗,我最近也在做dac buffer找稀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