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bandgap里面有个ZT cal和TRB 一般是什么功能

楼主(2021-08-06):
RT,请问下bandgap里面有个ZT cal和TRB 一般是什么功能?

网友A:
没有电路光有个名字只能猜测 ZT是零温度系数的调节 TRB是用来做电压trimmin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路光有个名字只能猜测 ZT是零温度系数的调节 TRB是用来做电压trimming的
...

感谢感谢~看上去应该是这样,公司的电路图不好截图,我先仔细看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路光有个名字只能猜测 ZT是零温度系数的调节 TRB是用来做电压trimming的
...

再请教个问题,IC 617看直流工作点的时候怎么显示阈值电压和Vdsat?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个问题,IC 617看直流工作点的时候怎么显示阈值电压和Vdsat?

http://bbs.eetop.cn/thread-862117-1-1.html
详情看这个贴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路光有个名字只能猜测 ZT是零温度系数的调节 TRB是用来做电压trimming的
...

大佬再帮忙看下ZT电路,截图过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看上去应该是这样,公司的电路图不好截图,我先仔细看看功能
...

我的理解是用运放决定最上方电阻的电压,然后调整导通的电阻阻值,得到想要的电流,这也是一种电流源的产生方式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看上去应该是这样,公司的电路图不好截图,我先仔细看看功能
...

好像这个ZT电路只是调整输出电流大小的,并不是用来调整温度系数为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这个ZT电路只是调整输出电流大小的,并不是用来调整温度系数为0

是的,看电路是用来产生电流源的,这个也比较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看电路是用来产生电流源的,这个也比较常见

大佬,帮忙看下这个问题
有源LPF有一路输出为0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楼主(2021-09-08):
引用 网友A:
是的,看电路是用来产生电流源的,这个也比较常见

大佬帮忙看下这个问题
bandgap相位迅速增加 - 第2页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