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请教一下,place以后setup vio要修到什么地步才是合适的呢?

楼主(2021-08-06):
请教一下大家,我现在block place以后,出现了setup vio。我看到很多人说,修setup,如果vio比较小,就可以等到cts以后再看,
vio比较大,就需要修掉。。。。麻烦问下,这个vio的大和小是怎么评估呢?有个具体的数值范围吗?
刚入门,很多不懂,麻烦大家了

网友A:
要不先做下cts,如果cts后没有setup违例,就可以不管place的setup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先做下cts,如果cts后没有setup违例,就可以不管place的setup问题

CTS跑了还是有哦
我是问问说,一般block place setup修到什么情况的时候,可以大概能保证跑完CTS及以后的步骤,timing还是处于可控的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CTS跑了还是有哦
我是问问说,一般block place setup修到什么情况的时候,可以大概能保证跑完CTS及以后的 ...

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懂,按照道理说每个阶段都不能有时序违例,请问你Place之前有没有setup违例呢?
在读入设计的时候就要分析一次timing,没问题在做place,
post place有setup问题,你要预估你的时钟树长度和你的时钟树设计能不能fix掉
还要具体看违例路径再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懂,按照道理说每个阶段都不能有时序违例,请问你Place之前有没有setup违例呢?
在读入 ...

setup之前也是有vio的,因为是新手,还不能比较准确的评估说,能不能在后面fix,所以想先跑flow,了解每个stage的target
我请教了同事,他们说,place最好WNS <80,TNS<100。后面就比较好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setup之前也是有vio的,因为是新手,还不能比较准确的评估说,能不能在后面fix,所以想先跑flow,了解每个 ...

这个只能是经验值,毕竟工艺和时钟树设计有很大关系。
理论上综合解决不了的setup违例,后端绕线也解决不了(综合时时钟时理想的)。
所以要求前端给出的net要fix掉所有的setup,否则后端不能保证修的掉!

网友B:
setup保险一点还在在DC就解决掉把,另外,dc里面设了多大的uncertainty,major留的多的话,我认为有一点点也可以,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是经验值,毕竟工艺和时钟树设计有很大关系。
理论上综合解决不了的setup违例,后端绕线也解决不 ...

就是保险的话,还是DC fix住
还是得慢慢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up保险一点还在在DC就解决掉把,另外,dc里面设了多大的uncertainty,major留的多的话,我认为有一点点 ...

DC设置的uncertainty大概在120,setup vio大概在40左右
我估计是应该能修掉
同事们都说这是比较正常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