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双极电路设计怎么选择三极管的尺寸?

楼主(2021-08-06):
(无正文)

网友:
随便选个尺寸,不行就改大点,再不行就改小点

网友:
先知道需要多少电流

楼主:
知道电流,然后怎么选?谢谢

网友A:
首先确定电流密度。LNA选择最小NFmin对应的电流密度,PA这些选择最大fmax对应的电流密度。Mixer的开关管静态电流密度选择最大fmax*2/3
知道电流了根据电流密度确定发射极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电流密度。LNA选择最小NFmin对应的电流密度,PA这些选择最大fmax对应的电流密度。Mixer的开关管静 ...

我觉得您说得对,可以说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