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op和block仿真

楼主(2021-08-06):
请教,为什么一般我们需要保护block的hier port,但是top的一般不需要保护?对仿真没影响吗?

网友:
Genus综合时会做boundary optimization,hier port会被优化掉或改名字。DC应该有一样的功能。
如果testbench, test cases需要观察hier port,就需要保留hier port。
Top port没有这个问题。综合工具不会优化top 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