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调制器输入端减法电路

楼主(2021-08-06):
sigma delta调制器输入端减法电路实现输入信号和反馈的参考电压相减,离散型使用的是电容电路,下图是Wiley书上的电路图,采样阶段开关1导通,积分阶段假设连接到VREF的开关2导通,那理想结果应该是运放输入端得到的电压应该是VIN-VREF。可是根据电荷守恒算出来的结果却是VREF-VIN,而且我在cadence里仿出来也是这样的,请问哪里错了呢?

采样阶段:Q1=(VIN-0)*C1
积分阶段:Q2=(VREF-VOUT)*C1
电荷守恒:Q1=Q2
得到VOUT=VREF-VIN

网友A:
亲,您的电荷守恒算错了。phi2的是时候的总电荷是C1和C2上的电荷和,所以Q2 = (Vref-0)C1+(Vout-0)C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您的电荷守恒算错了。phi2的是时候的总电荷是C1和C2上的电荷和,所以Q2 = (Vref-0)C1+(Vout-0)C2. ...

可是C1和C2也并不相等啊,您的公式里两个0 是哪里的啊,开关1断开后,并没有哪里接地吧,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