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国内模拟IC团队

楼主(2021-08-06):
求问大佬们,国内各高校的比较好的模拟IC团队?个人偏向ADC 或电源管理。新人在另一板块也发了相同的帖但得到的信息较少。(首先pass清华,起点较低够不到~)

网友A:
不知道西电朱老师的团队考虑吗,好像AD和电源方向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西电朱老师的团队考虑吗,好像AD和电源方向都有

嗯嗯,有听说过朱老师的名号,会去看看,谢谢!

网友B:
只读硕士的话,做电源管理还能做的明白。读到博士的话建议AD,弄明白了出来了前途无量。电源不太清楚,AD的话可以了解下中科院微电子所四室武/吴老师团队,团队里还有个郑老师,做PLL、Serdes的,很厉害,发过ISS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读硕士的话,做电源管理还能做的明白。读到博士的话建议AD,弄明白了出来了前途无量。电源不太清楚,AD的 ...

好,谢谢!

网友C:
西电成电都有很多优秀的老师和团队,建议不要找名气很大很大的老板,因为可能不会自己带,大领导比较忙,在科研上的精力有限。读硕士的话,也可以选择名气好大领导的团队下的老师,都在同一个团队,沟通交流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电成电都有很多优秀的老师和团队,建议不要找名气很大很大的老板,因为可能不会自己带,大领导比较忙,在 ...

好,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