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建模, 电流赋值

楼主(2021-08-06):
verilogA建模中,如果模块有偏置电流输入,那么如何赋值, real  i1=Isource???

网友A:
parameter real
这是定义偏置电流吧。如果是输入就写写成端口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rameter real
这是定义偏置电流吧。如果是输入就写写成端口的形式

不是具体数值,module 后面有端口  Ibias  Ioutinput [1:0]Ibias
output [1:0]Iout
我是想定义一个实数real  i1[1:0]

然后将I1[1:0]=[1:0]Ibias

但是这个是错的,不知道是=,<+  还是其他的?我用这两个都是错的

网友:
我觉得最好还是先看看VAMS-LRM 文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具体数值,module 后面有端口  Ibias  Ioutinput [1:0]Ibias
output [1:0]Iout
我是想定义一个实数re ...

定义成inout和electrical就可以了,同楼上的意见一样,还是建议看看基本的va的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