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设计一个LDO

楼主(2021-08-06):
现在用了一篇论文里面的误差放大器结构,然后用了一个P管作为功率管,但是不知道如何达到设计目标,dc仿真了一下,有的都没有达到饱和区,请问我应该如何设计管子尺寸

网友A:
论文可以看看吗,最近也在学LD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文可以看看吗,最近也在学LDO谢谢

A 10-mA LDO With 16-nA IQ and Operating From 800-mV Supply 你可以到IEEE上搜这篇

网友:
没到饱和区、那是在什么区呢?

网友:
R0 R1不能是1:1的 如果是1:1,你这里放大器的输入给的是1.2V 意味着VOUT就要2.4V了  你VIN才1.5V

网友B:
mos管的尺寸太小了,特别是L,一般都不会采用这么小的尺寸的,起码要几百nm或者um级吧,w也要大一点才行
还有就是功率管的尺寸,这也太小了,怎么带负载?功率管尺寸要很大的,可以根据饱和区电流公式大概计算一下大小

网友:
设计先要顶下正确的dc工作点,就是先预估一下每个节点的电压,使每个管子的工作状态正确,然后调尺寸使节点的电压是你的设计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的尺寸太小了,特别是L,一般都不会采用这么小的尺寸的,起码要几百nm或者um级吧,w也要大一点才行
还 ...

我用的是55nm的pdk ,现在我把功率管调大了,所有的管子在饱和区了,去掉了 r1和r2,可以实现负反馈,但是现在的PSR 只有30db左右,我应该如何改进呢

网友B:
PSR的分析可以先看看这个paper

经典PSR分析_Analysis and design of monolithic, high PSR, linear regulators for S.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PSR的分析可以先看看这个paper

网友(2022-09-01):
PSR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