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样噪声小于量化噪声N的选取

楼主(2021-08-06):
在设计选取电容时,要求采样噪声小于量化噪声,采样噪声就是KT/C_tot,C_tot是总电容,这个很好理解,量化噪声等于(LSB^2)/12,其中LSB=VFS/(2^N),VFS是输入信号的最大福祉,那么对于两级结构,这个N代的是第一级还是整体的呢?为什么呢?求各位大神解答

楼主:
这个两级结构是SAR——TDC架构的,不知道有人做过没

楼主:
这个有什么参考文献吗,我问了身边的人,他们觉得应该是第一级的N,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什么参考文献吗,我问了身边的人,他们觉得应该是第一级的N,

如果第一级的N足够大, 采样噪声比第一级和后级的量化噪声都小,那么按第一级的量化噪声来算就可以了。相反,如果第一级的量化噪声很大,按第一级算出来的采样噪声比后级的量化噪声大,那么就要按整体的来算。一般来说按整体的来算肯定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