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了解电荷泵电流失配怎么仿?电压纵坐标电流横坐标

楼主(2021-08-06):
cadence里面,怎么得到CP电荷泵电流失配的仿真图?在哪一个按钮?

网友A:
输出接一个vdc,设置变量Vctr也就是图中横坐标,充放电开关都打开,保存充电和放电电流节点,扫描Vctr,plot这两个电流曲线就是图中的结果呈现出来的样子

网友:
3#正解,也可以plot输出接的vdc的电流,就是失配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接一个vdc,设置变量Vctr也就是图中横坐标,充放电开关都打开,保存充电和放电电流节点,扫描Vctr,plo ...

请问这个plot指的是什么?是电路中的哪一根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接一个vdc,设置变量Vctr也就是图中横坐标,充放电开关都打开,保存充电和放电电流节点,扫描Vctr,plo ...

另外这个up和down信号是不是都得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接一个vdc,设置变量Vctr也就是图中横坐标,充放电开关都打开,保存充电和放电电流节点,扫描Vctr,plo ...

其他的OK了,就是plot的扫描,这个plot指的是电荷泵里面哪个地方

网友(2023-07-10):
楼主,请教一下你那个图是那本书上的?能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