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 617看直流工作点的时候怎么显示阈值电压和Vdsat?

楼主(2021-08-06):
IC 617看直流工作点的时候怎么显示阈值电压和Vdsat?
之前有人问过,但是没有找到答案,改器件的SPECTRE仿真属性就可以了,想问下怎么改?

网友A:
Views->Annotations->setup->里面选vth 和 vds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ews->Annotations->setup->里面选vth 和 vdsat

找到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ews->Annotations->setup->里面选vth 和 vdsat

可以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