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零点极点追踪补偿方法

楼主(2021-08-06):
请问一下,有没有人用过ldo零点极点追踪补偿方法啊,按照书上的公式计算选择适当的mos管和电容,结果放进电路里一点效果都没有,完全和没放一模一样,请问各位又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大佬嘛

楼主:
顶一下,希望别沉了,求大佬帮帮忙

网友A:
先跑下SP 看看pole zero在哪里吧

网友B:
可以问下看的是什么书吗,最近也准备学LD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跑下SP 看看pole zero在哪里吧

sp?零极点不是应该跑pz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问下看的是什么书吗,最近也准备学LDO谢谢

你可以看看

CMOS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王忆,何乐年 著] 2012年(1).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看看

谢谢!

网友:
M1-2gm1
Vo1 :寄生C1
M2-2gm2
Vo2 :寄生C2
Mz  gdsz = alphagmpow
RL//R(f1+Rf2) 导纳为gL
Mz 处于tirode region,所以它的gds 等于 正常工作vds>vdsat gm

简单起见,如果忽略C2

这其实是一个pll类型的环,根据要求的带宽,开环PM,就可以定参数关系。

如果考虑C2
这也是一个类pll的环,稍微复杂一些,也可以定参数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