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OOM中的分支预测算法

楼主(2021-08-06):
BOOM中的分支预测算法NLP是基于一整个Fetch Packet进行的,但如果一整个Fetch Packet有多条跳转指令,是不是预测的准确度会下降?不知里面是否采用了其他技术来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2021-12-08):
整个packet的每个pc都会做预测的吧

网友(2022-04-05):
如果一个packet里面有多个分支,那么NLP会记录packet中的第一个跳转行为的分支。理由是“第一个”分支就可以认为当前packet的跳转行为,即使packet里面有其他分支,但是更靠后也不用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