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rity仿真LPDDR4遇到天大难题。无pinmap怎么搞

楼主(2021-08-07):
本人在学习使用SystemSI工具仿真LPDDR4的时候,发现手上的主芯片IBIS资料不完整,缺少对应的PIN map和相关的model,仿真无法进行啊。有大神给我要先处理好IBIS文件,但是如何处理也没有细说,求助大神们该怎么办?
上图中可以看到,PIN信息下只有个P1,完全没有其他信息,就算自己填写了主芯片的管脚,可是IO model的数据也无法获取啊?

上图导入的IBIS Model果然啥也没有,求高手指教。

楼主:
没人会么,不是吧。

网友(2021-09-27):
自己在仿真工具,添加管脚,然后对应的model赋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2021-11-09):
没有pinmap也能

网友:
自己在IBIS模型上编辑,将DDR部分的PIN列表编辑上去,PINMAP一样可以编辑,编辑好了再调用IBIS模型就会看到PINmap。

网友(2022-05-18):
没办法,只能去要

网友(2023-08-30):
你这个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IBIS model里面的keyword可以自己定义的,看你这个模型是S家的IO model,一般它只会提供单IO的model,要想在sigrity里面调用需要自行编辑

网友(2024-05-17):
自己先处理一下模型文件,这这些字段加上去,这不是模型不完整,是你的使用的EDA工具太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