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里面这部分电路的作用

楼主(2021-08-07):
各位大神,小弟现在自学,想问下bandgap里面这部分电路的作用,这里有VDD3V3,右边好像是产生了VCC12,左边那一部分像是产生一个电流源
截图是bandgap电路的一部分
这个电路大概是怎么分析?

网友A:
电路左侧接到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左侧接到哪了?

接到运算放大器,镜像一个电流给运算放大器做为尾电流源的电压偏置,Ist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左侧接到哪了?

左边这个电流的大小由什么决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左边这个电流的大小由什么决定的?

好像是这个电路产生的,但是不明白原理

网友:
从低温与高温分析,差分对左端输入电压的变化

网友B:
应该是电压除以电阻:(VDD_3P3-VTHP)/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压除以电阻:(VDD_3P3-VTHP)/R

哪个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压除以电阻:(VDD_3P3-VTHP)/R

感谢~我好像明白了,想请教下这种形式电流源用的多吗?一般用于什么场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好像明白了,想请教下这种形式电流源用的多吗?一般用于什么场景呢?

...

我见的电路也不多,只是根据电路结构推断的

网友C:
很明显看得出右边是一个带Ahuja feedback的两级运放,然后左边有个信号叫BGOK,所以可以猜测是Bandgap还没ready的时候,V0P8=0V(V0P8来自于bandgap),用三极管提供一个vbe来作为两级运放的输入P端,通过反馈VFB1=VFB2(应该是在上层把它们连起来了)来实现一个近似1.2V(VCC12)的输出。一旦Bandgap正常工作,BGOK为1,那么两级运放的输入P端会变成那个V0P8,VCC12是一个比较稳定准确的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看得出右边是一个带Ahuja feedback的两级运放,然后左边有个信号叫BGOK,所以可以猜测是Bandgap还 ...

非常感谢~,BGOK为高后,这一路电路浪费了啊,虽然不高,但是4.6uA不重要吗?

网友D:
左边提供一个电流源,右边一堆是个LDO,不过LDO的差分输入一端包括了两个输入,一个是0.8的外面输入 一个是内部BJT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边提供一个电流源,右边一堆是个LDO,不过LDO的差分输入一端包括了两个输入,一个是0.8的外面输入 一个是 ...

感谢感谢~